楼主(2020-09-01):
一、什么是Q系列PLC?Q系列PLC与FX系列PLC的区别在哪里?
答:FX系列是三菱经典的小型PLC,采用一体化结构;而Q系列PLC是三菱经典的大型PLC,采用模块化设计。FX系列本机最多可处理256个IO点,Q系列的扩展IO点数可高达4096点,设备点数可达到8192点。除此之外,Q系列PLC在程序容量、操作处理速度、运动控制、总线通信等方面都拥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大型设备与高端控制场合有着广泛的应用。

二、Q系列PLC的基本组成部分都有哪些?
答:上面我们讲过,Q系列PLC采用模块化设计,各个功能都是拆分开的。一个完整的Q系列PLC系统包括以下组成:主基板、电源、CPU、输入模块、输出模块、通信模块、智能功能模块(包括模拟量、定位、现场总线、高速计数等等)。

三、Q系列PLC的定位如何实现?是像FX系列一样的定位指令吗?答:Q系列PLC的运动控制(定位)需要借助专用的运动控制模块。包括:QD75、QD70、QD77三种定位模块;Q170、Q171、Q172、Q173等运动CPU。其中以定位模块的使用最为常见(性价比高、普遍性强)。程序方面,Q系列PLC的定位模块采用缓冲存储区的方式编程,包括定位参数的设置、定位方式的编写、模块数据的读出等等。然后通过模块内置IO的方式启动定位。不同定位模块的对应缓冲存储区地址不尽相同,手册上均有详细说明。

四、什么是IO分配确认?它的作用是怎样的?
答:Q系列PLC放置各个模块之后,我们需要对每个模块分配自定义的地址。一般来说分配地址的原则是连续且不重复。智能功能模块尽量分配在靠近CPU的插槽,IO模块尽量分配到后面的插槽,这样操作地址起来会更加直观。

五、QD75P与QD77MS两种定位模块在选型上有什么区别?
答:QD75P是发出普通集电极脉冲的定位模块,最大是4轴,可以用多个这个模块,因为是普通脉冲,所以可以接三菱的普通伺服,也可以接其他品牌的伺服。QD77MS是通过光纤连接伺服的,最大一个模块16轴,但连接的伺服要求是三菱光纤通讯型的伺服,如果MR-J4-B或是MR-JE-B,这种接法,减少接线。如果用到15个轴,可以考虑使用QD77MS16的模块,两者的控制方法一样,可以通过三菱专用的软件设置设置定位模块的参数,定位数据,然后启动定位,定位方法一样,只是两个模块对应的缓冲区不一样。

六、Q系列的串口通讯模块有哪些?如何来进行modbus通讯?答:Q系列的串口通讯模块包括QJ71C24N、QJ71C24N-R4等等,它们的区别是485、232或者485+232。利用GX-Works2软件的通信协议支持功能,我们可以基于QJ71C24N来完成modbus通讯。关于通信的具体设置,我在本公众号另一篇文章当中有说明,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八方汇PLC实战编程培训 。此处不再叙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专用的modbus通信模块:QJ71MB91。利用此模块来做modbus,操作比QJ71C24N更加简便,但只能支持modbus一种协议。

七、Q系列的CC-Link现场总线模块可以做从站使用吗?
答:不能。当一个网络中有多个Q系列CC-Link现场总线模块QJ61BT11N的时候,除主站以外的所有模块都称作本地站,在主站一侧以智能设备站的方式处理。
  • 下载积分:+1(城建国际)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648703615)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zhuo610616) 感谢分享!
  • 工控普通人,学习在路上

网友A(2020-12-16):
    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B:
    又是来打广告的,牛逼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