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1):
请教前辈:
MCGS TPC 组态屏,想在同一界面放置一个 中英文切换按钮,在中文界面时显示为【ENGLISH】,在英文界面时【中文】且必须实现相互对应切换。
中文脚本为:!SetCurrentLanguageIndex( 0)
英文脚本为:!SetCurrentLanguageIndex( 1)
请教了,谢谢!

楼主:
还是搞不定,不知怎么弄!

网友A:
附件: 新建工程4.rar (20 K) 下载次数:205

楼主:
老哥是这样的,我需要中一个按钮:在中文界面时显示为【ENGLISH】,在英文界面时【中文】如下二图

网友B:
天,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中文页面整体拷贝一份,新的页面把所有页面切换键修改一下,页面的中文翻译成英文,你这“ENGLISH”就切换到英文页面的第一页,英文页面的“中文”键切换到中文的第一页。没用过昆仑通态的屏,不过这方法应该对所有屏适用,遇到啥稀奇古怪的文字,直接文字做成图片替代

楼主:
感谢支招。
我其实是想使用GCGS一个方便的多语言模块,在中英文切换时,为了省界面(合理分布),所以才想在同一个按钮相互切换。
当然如果是超过三种语言,就不会用这种方法了(上述同一个按钮)

网友C:
1、建立一个内部开关型变量    “语言切换”
2、用动画按钮,0和1状态下的图片随便,文字的话若0为中文,1为English。
      变量属性:显示变量,类型:开关,数值型
                          设置变量,类型:布尔操作
       显示跟设置都把第1步的内部开光量变量 “语言切换” 关联进去。
       功能选取反
3、画面属性→循环脚本→循环时间100
      脚本呢,就很简单
      IF 语言切换=0 THEN
      !SetCurrentLanguageIndex( 0)

      ELSE
      !SetCurrentLanguageIndex( 1)

      ENDIF

  • 下载积分:+3(土老莫) 您的方法很好!谢谢!

网友A:
    稍微修改了一下。
    附件: 新建工程4.rar (21 K) 下载次数:261
  • 下载积分:+3(土老莫) 非常感谢!
  • 下载积分:+1(tathui)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建立一个内部开关型变量    “语言切换”
    2、用动画按钮,0和1状态下的图片随便,文字的话若0为中文,1为English。
          变量属性:显示变量,类型:开关,数值型
                              设置变量,类型:布尔操作
           显示跟设置都把第1步的内部开光量变量 “语言切换” 关联进去。

    非常感谢,按您的方法,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修改了一下。

    您的方法也可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