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1):
    西门子1511C 1PN跟15台安川变频器做PN通讯,要求同时升降速,还有两个触摸屏,这种情况下,通讯15个变频器会不会数据传输延迟。各位大侠谁做过多变频器PN通讯同步升降速的,发表一下建议。会不会像Modbus通讯一样信号延迟。

网友A(2020-10-12):
首先,你要说清楚安川变频器的型号?

我之前做的是S7-1200控制十几台安川H1000变频器,用profibus

网友B(2021-01-30):
都是牛众人呀

网友C:
PN是同步通讯的,同步精度远低于你plc的扫描时间,所以不用考虑通讯延迟,反倒是要考虑你怎么写程序才能保证数据在同一个周期内同步刷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N是同步通讯的,同步精度远低于你plc的扫描时间,所以不用考虑通讯延迟,反倒是要考虑你怎么写程序才能保证数据在同一个周期内同步刷新。

PN也没有你想象的快。

网友E:
我做过1510和10几个丹佛斯变频器的pn通讯

网友F:
PN通讯是周期通讯,和MODBUS又不一样,又不要自己做轮询,延迟这种东西一般不需要考虑,除非变频器的PN板卡做的不咋地,还有就是电柜内的屏蔽做的不好,如380的电和pn网线交叉影响。另外PN的网线需要选屏蔽及质量较好的双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说清楚安川变频器的型号?

我之前做的是S7-1200控制十几台安川H1000变频器,用profibus
[attachment=248341]

   这个DP通信我很多年前就做过了,这个没问题的,现在是做PN通信,就是想知道会不会有延迟,毕竟都是PN控制西门子自家的变频器,别家的好像很少见到,另外这个跟安川变频器系列应该关系不大,只要能加装PN卡的应该都是支持PN通信的,比如A系列,H系列,最新的GA700系列都支持的。

网友G:
DP都可以,PN肯定没问题,无须IRT,但电机侧要装编码器,比如薄膜机,关键点是高速自动换卷时的同步

网友H:
有通讯案例分享一下349556048@qq.com

网友I(2021-03-06):
csca1把你做的案例发出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I:
csca1
有通讯案例分享一下
421860081@qq.com

网友J:
有通讯案例希望能分享,谢谢。
13632675@qq.com

网友K:
凑凑热闹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L:
我也在弄,楼主搞好没有

网友H:
用SI-EP3,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