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0-09-01):
前几天,遇到这么一件事,有一台工作台由伺服电机拖动,将工作台调到某个位置后,工作台会自行后退,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这是怎么一回事,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有可能由于负载过重,或者刚性PA09偏软。导致电机冲过位了,后退是为了调整。
可减轻负载,或降低运行速度,并调整刚性参数PA09。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最近,又有一台出了这么个情况:伺服驱动器报警,报的是电池不行了,换了几块电池仍报此警,最后换了电机才好,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哪位给指教一下。

网友B:
应该是负载电流过冲啊!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那怎么解决呢?

楼主: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伺服电机启动后有很大的噪音,驱动器显示过负荷,换台新的还这样,电机为三菱电机。

网友B:
首先你得看看,电机所带动的负载是否有问题,电机要是单独拿下来测试没问题的话,那肯定是负载初状况了。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新电机是空载试运行的,没带负载。

网友C:
三菱的伺服电机驱动器新品故障率非常低的,看看接线是否正确,有没有虚接等现象。很多时候是某一相虚接或者相序接错造成的。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