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Plc下载程序时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0-09-02):
像三菱Plc下载时不要勾选存储器,否则运行数据全部清0了,松下最新软件在选项里设置,松下老版软件GR7在哪里设置?欧姆龙软件在哪里设置?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欧姆龙软件一般选USB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将程序和存储器数据另外保存,并注明版本号。
不至于写进去的程序出错,而旧版本的程序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