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PLC的安装问题?

楼主(2020-09-02):
我选的plc的工作电压是220V,在安装plc的时候通过空开和plc直接相连吗中间还用加一个熔断器进行保护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保护措施,plc的工作电流一般是也就是100mA左右吧,用0.3方的线就够了吧,本人第一次安装plc,麻烦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害怕烧plc。

网友A:
加装个滤波器

网友A:
这样的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网友B:
PLC铭牌上应该有功率大小参数,按照参数配置即可。滤波器加装最好,要求高的场合都是UPS给PLC供电的。

网友C:
220V电压最好增加隔离变压器和驱动的电磁阀接触器电源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