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关于SPD第四个参数,怎么理解!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0-09-02):
如图所示,?ARRAY [0..2] OF ANY32_d? 这个变量,我直接建个32位无符号数据,编译发现不能用。求指导

网友A:
ARRAY代表数组,ANY32代表任意32位整数类型,例如DWORD,或者带符号DWORD。
意思是你要声明一个数据类型为DWORD类型的数组。
Good Luck~
下载积分:+5(镜子里的人) 头像好可爱

网友B:
建立一个有三个元素32位整型的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