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2):
打比方我的伺服防止撞到其他东西使其东西撞坏,所以我想限制他的伺服力矩,达到多少的力矩伺服驱动器就报警。不要让它撞坏东西。力矩的值我可以去设定么?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A:
驱动器里面有个最大扭力值,貌似值5000对应满扭矩输出,只要把这个值设小点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里面有个最大扭力值,貌似值5000对应满扭矩输出,只要把这个值设小点就可以了

刚看了下松下伺服的说明书,Pr0.13 第一转矩限制,设定范围0-500,出厂值设的是500,应该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下松下伺服的说明书,Pr0.13 第一转矩限制,设定范围0-500,出厂值设的是500,应该是这个吧!

对对对,我也看了 ,但是我看到这个是用于换不同扭矩的电机用的我就懵了。他是一个百分比值来的。出厂就是最高百分之500

楼主:
没人了
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