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2):
传感器感应到延时60ms 气缸动作。但是现在plc扫描周期一般是5ms 有时会到20ms 造成延时不可靠。大神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有没有毫秒级的类似时间继电器的东西。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基恩士的PLC好像可以,单片机也是很容易

网友A:
刚搜了,马大哥家有毫秒级别的时间继电器,不过都是继电器输出,这响应速度估计达不到你要求

网友B:
PLC计时器不是有1ms 10ms 100ms三挡,不够用的?

楼主:
PLC的扫描周期跟不上,读取的输入可能延迟一个周期

网友C:
  一般 plc 都有毫秒级的时间继电器
  也可以用高速中断
  还可以固定扫描周期
   怀疑电磁阀 气缸动作时间误差都不止10ms  检测开关还有响应时间误差

    执行机构误差大 再精准的控制有何用

网友D:
上NJ  PLC, 扫描周期最低0.5微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上NJ  PLC, 扫描周期最低0.5微妙

0.5us,第一句直接跳转到最后一句吗,PLC大循环是级别最低的,还要处理各种中断,比如定时器,通讯,输入输出刷新,这些的级别都是高于大循环的

网友E:
用中断,不受扫描周期影响
  • 下载积分:+1(lvpretend)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李小响) 真诚感谢!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的扫描周期跟不上,读取的输入可能延迟一个周期

    传感器输入信号延迟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输入信号延迟吗?

    接近开关就几百赫兹的响应速度,PLC输入都是经过几毫秒去抖,然后才能真正的进入到程序里

网友F:
    8楼正解,要精确的定时,中断 是比较理想的办法
  • 下载积分:+1(李小响) 真诚感谢!

网友G:
固定扫描周期

网友H:
看看有没有精确计时中断功能吧,用中断触发精确定时,定时到后再触发中断输出信号

网友I:
中断,触发。

网友J:
用延时中断把 这个精确点 ms级

网友K:
用外中断开启定时中断并关闭外中断,在定时中断里执行想要的动作并同时开启外中断关闭定时中断。。。

网友L:
啥气缸啊,这么厉害的吗,执行都按ms来了?

网友M:
楼上都是老司机,用中断点简单些

网友N:
定时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