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09-02):
如图,两个吸盘,从上料处吸取产品,然后放置在放料区,当上料产品的总数为奇数时,最后一次只启动一个吸盘,现在想不明白这个如何判断才好,如当上料总数只有一个呢?如果只有2个的话,那么两个吸盘只需要启动一次就行了,如何判别我该根据上料产品的总数来判别我该上几次料,感谢大家提点意件!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取了多少料,直接记忆就可以了啊

网友B:
1.吸附出现报警怎么处理的?需要人为确认处理的话,直接人为确认没有料了,重新上料复位。
2.人工上料的话,有上料的要求,默认是满盘,不是满盘,输入实际数量,再重新开始运行。

网友C:
分两组负压检测就行,如果其中一组是负的话,那么就放下另外一组,并且行数+1,如果两组都是正,那么+2
如果两个负压都是负,那么回到上方等待

网友D:
随机点太多就用视觉吧

网友E:
这种机械设计有点搞,就不能设计一个暂存台,一个料先存着吗,再有一个料的不就补齐了吗

网友F:
机械净干些不是人的事 ,弄个偶数行不是很好吗

网友G:
看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如果你的吸盘可以转角度,那你就横向的偶数抓完之后再抓奇数竖向那一排,然后剩单个的时候再用单个吸盘,如果不能转角度就先把偶数昨晚然后再做奇数,剩下的奇数可以逐一去取凑合成偶数,

网友H(2020-11-09):
取1个+1,取两个+2吧,再算剩余多少,大于2继续2个吸,等于1就一个吸

网友I:
5楼正解

网友J:
能不能在吸盘位置装个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检测到底有没有产品

网友K(2022-10-10):
引用 网友B:
1.吸附出现报警怎么处理的?需要人为确认处理的话,直接人为确认没有料了,重新上料复位。
2.人工上料的话,有上料的要求,默认是满盘,不是满盘,输入实际数量,再重新开始运行。

简单明了,高手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