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2):
怎么实现实数块传送,这样子实测是失败的

问题有误,我的问题应该是怎么把一个实数值写到几个连续的实数地址VD中

楼主:
大佬下班了吗?下班的给看看呗

网友A:
你这样写法不对 好好看看200的帮助手册

楼主:
可是200的块传送指令只有字节、字和双字的块传送啊,实数怎么实现块传送呢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写法不对 好好看看200的帮助手册

楼主:
我现在的写法只有VD3730H和VD3734有值的  后面的都没有 所以现在的写法是不对的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写法不对 好好看看200的帮助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200的块传送指令只有字节、字和双字的块传送啊,实数怎么实现块传送呢

实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带小数点的数值? 那么你用双字传送指令不就是可以传送实数了吗  ?

网友A:
200的 位 字节 双字 传送指令 是根据你定义的起始字地址 传送长度 传送至  指定的起始地址 数据长度  比如你定义传送VD100位起始地址  长度为4   传送至VD200为起始地址的数据
就是把 VD100  VD104 VD108 VD112 传送至 VD200 VD204 VD208 VD212  这样应该能理解吧

楼主:
平时基本没用到块传送,认真看了一下块传送的功能后基本能理解了我想要实现的功能不是用块传送实现的
我目前是想把1个实数值传送给7个实数VD的地址要怎么快速实现呢
引用 网友A:
200的 位 字节 双字 传送指令 是根据你定义的起始字地址 传送长度 传送至  指定的起始地址 数据长度  比如你定义传送VD100位起始地址  长度为4   传送至VD200为起始地址的数据
就是把 VD100  VD104 VD108 VD112 传送至 VD200 VD204 VD208 VD212  这样应该能理解吧

网友B:
没有实数块,直接用传送

网友C:
循环+指针

网友B:
单个传送最快还不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