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2):
我想用FX3U的状态寄存器做掉电保存,让程序执行到S501时,人为掉电,等30秒后上电,按下x001,程序还是从S500位置执行不知是嘛原因

网友A:
虽然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但是S可以设置断电保持
zsh340

网友B:
PLC的参数内存设置了没有?S状态器是可以做掉电保存功能

zsh340

网友B:
停电保持状态:""在机机械动作过程中发生停电后,再次通电时想要从刚才的状态继续运行时.请使用停电保持状态继电器S""
楼主的要求是完全可以达到.

zsh340

网友B:
楼主的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C:
默认掉电保持是从s500开始的,如果S500不能掉电保持先看看前面是不是有触发上面条件,你可以光写一条只写一条S500接通的指令写到PLC里面去看看会不会是程序的原因

网友D:
看下你设置的锁存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