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3):
我的接近开关有正负极和信号线三个端子,与plc连接时将信号线与plc连接就行吧,还需要为plc的公共端供电吗?我还有其他的普通的按钮开关只有正负极这个是不是不能连在和接近开关连在同一个公共端的输入点上啊,麻烦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看你用PLC电源还是外部电源,什么品牌PLC
西门子的plc,用外部的开关电源进行供电

网友B:
1、你的PLC公共端肯定要和信号有闭合回路,公共端接了开关电源,你直接接开关电源即可,一般的PLC都是这样接线的
2、输入点的公共点一般是内部短接的,除非是分开的公共端。否则你有效连接都是接一起的。
那三线制的开关电源怎么接啊?正负两极接24V,信号端接输入点,那这个公共端还能接普通的按钮开关和供电吗?

楼主:
这样画对吗?

网友C:
注意你的近接 是PNP  还是 NPN
是PNP型的这样是对的吧

网友D:
主要是共源,就没问题,千万别弄几个源,特殊需求例外,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PLC电源还是外部电源,什么品牌PLC

可以接漏型输入1M端接-输入端子接+   输入接源型1M端接+ 输入端子接-

网友E:
如果接近开关是接外部电源,外部电源的COM端要和PLC的COM端短接。

网友F:
上课打瞌睡去了

网友G:
接近开关与PLC公共端是同一个24VDC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