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半天的问题

楼主(2020-09-03):
有一台设备。用PLC,HMI 控制设备上的伺服实现精确定位,读取并控制设备温度,压力。
问题1: 那么这个设备是数控设备吗?
如果不是。但确实是数字量参与控制的设备。
如果是, 数控设备不是NC,CNC之类的机床吗?
问题2:使用PLC+HMI的设备,是计算机辅助编程设备吗?
一直没弄明白这两个问题,也没找到相关资料。
请了解这方面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不是數控設備,也不是計算機輔助編程設備

网友B:
非标自动化设备。

网友C:
非标设备

网友D:
数控是利用数字化信息对机械运动及加工过程进行控制的一种方法。是指用离散的数字信息控制机械等装置的运行,能由操作者自己编程。一种借助数字、字符或者其他符号对某一工作过程进行编程控制的自动化方法,数控已成为数控加工的专用术语。

楼主:
感谢各位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