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C参数说明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09-03):
请问这个0F,7F是怎么看出来意思的,这个不是很明白,怎么对应的呢

网友A:
这是16进制,换算成2进制,再对应上表里位设置就能看出来了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1623154245) 真诚感谢!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坑爹的三菱,JE-C的手册写的很垃圾,中英文,混杂

网友D:
0F低4位置ON,类似于初始化,伺服使能的功能,07F相对定位启动标志,17F相对定位暂停,03F绝对定位启动标志,13F绝对定位暂停。这个可以转换成2进制,然后对应到对应模式下控制字的16位状态来进行编程,

网友E:
转换成2进制就明白了!

网友F:
请教各位为啥我连上,无法写入,能读取

网友G:
为啥从6040开始,手册上6040都不是排第一个
JE-C参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