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数据怎么发到手机那里

楼主(2020-09-03):
兄弟们,我PLC的数据要发到手机那里.或者用手机远程控制PLC.
有什么模块或者解决方案吗?
我就是检测一个温度,然后我可以用手机知道这个温度.
然后可我可以在手机那里控制开/关加热.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用物联网模块,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