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3):
JE-C伺服为绝对值系统,,发一个轨迹位置模式下,实现点动前进后退的程序,各位大神看看有没有其它方法实现点动功能,主要是解决定位过程中暂停后,再切换其它控制模式,不受影响
附件: JE-C伺服测试程序.rar (418 K) 下载次数:1013

网友A:
JE-C,用着挺麻烦的。还是JE-B比较舒服

网友B:
刚好手里有个范例,可以借鉴一下。
附件: mr-je-c.rar (161 K) 下载次数:925

网友C:
点动模式  切换到速度模式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D(2022-06-03):
引用 网友A:
JE-C,用着挺麻烦的。还是JE-B比较舒服

JE-C虽然使用麻烦点,但是成本低呀,不需要定位模块,FX5U本体可以带16轴,Q系列或者R系列可以带64轴。缺点是没有运动插补功能。

网友E(2022-07-05):
请问内置网口控制JE-C了,怎么与触摸屏通讯呢。还是说控制伺服可以通过交换机。
引用 网友D:

JE-C虽然使用麻烦点,但是成本低呀,不需要定位模块,FX5U本体可以带16轴,Q系列或者R系列可以带64轴。缺点是没有运动插补功能。

网友F:
为啥一楼的以太网参数里面不需要添加JE-C的驱动呢

网友G(2022-09-02):
都是大神啊,gx works2 也可以这样玩JE-C

网友F:
JEC省钱,JEB好用要加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