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关于指令

楼主(2020-09-03):
D10=1234情况下
BCD D10 D11 那么D11是不是就等于4660
BIN D10 D11 那么D11是不是等于1234
小侯

网友A:
D10=1234= 0100 1101 0010
BCD D10 D11
D11= 0001 0010 0011 0100 = 4660
BIN D10 D11 會報錯 4100
以D10內數據分成 4BIT來看,1101的十進制是13
而BCD的指令每位只能0~9
程序内有这个指令,用的意义在哪里?
小侯

网友A:
1、BCD用在外部數據顯示
搭配BCD編碼的七段顯示可以顯示數字
2、BIN用在指撥開關輸入
搭配BCD碼的指撥開關可以輸入0~9
如果是FX有DSW做指撥開關輸入,SEGL做七段顯示輸出
分離位數
當一串數字K1234
經過BCD後會存成
0001 0010 0011 0100
在使用DIS 指令
可以將數據以4BIT為一組切開存在暫存器
然後在用BIN轉換回數字
看自己的需求再去使用這些指令
指令一定是有它的用處才會被開發人員寫入

网友B:
BCD码,用4位二进制数来表示1位十进制数中的0~9这10个数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