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4):
1、点胶机除了用PLC的插补之外,还能用其他哪些方法实现。
2、点胶机用圆弧插补编写,每个弧都需要设一个起始点、通过点、结束点,这对多线段来说调试繁琐,需要设多个起始点、通过点、结束点;
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根据物体的形状通过走轨迹,把形状的轨迹记录下来,自动运行根据记录下来的数据走轨迹。
3、记得论坛有人说过可以用变址指令来实时记录轨迹的每一个坐标点,然后通过走坐标的方式来实现多边型。
大家有什么方法都来说说。
多学多用!

网友A:
点胶行业就圆孔点胶有难度,其他表示无压力.

楼主:
最近涉及到点胶方面的设备,用圆弧插补、和螺旋插补。在网上看到视频有示教器JOG物体的形状后,不需要设置什么,
然后就可以走出这个形状的动作,不知道你是否有接触到这方面的设备,如果有的话能否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心得。
多学多用!

网友B:
有条件就用机器人,方便,

网友C:
其实就是走插补啦,平面点胶,直线插补,圆弧插补。
拍照之后,坐标换算一下。走轨迹。

关于1楼说的圆孔点胶。这是行业难点,多数用PC写,PC有函数,等计算公式,算法优势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走插补啦,平面点胶,直线插补,圆弧插补。
拍照之后,坐标换算一下。走轨迹。

关于1楼说的圆孔点胶。这是行业难点,多数用PC写,PC有函数,等计算公式,算法优势在。

感谢。有一点不明白,圆孔点胶是怎么动作?画圆?
多学多用!

网友C:
额,你看过那个机械结构,立马就知道了。不是简单的圆。

走一个空间上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