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想问两个pl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0-09-04):
有一个自动化的卷板机,卷板机需要提前运行,然后才可以自动运行,我想把我上好料的信号给这个卷板机的plc的输入点,把中间继电器的开关并上面可以吗? 一个plc的输入点能接两个开关吗?这样会影响卷板机的控制吗?

网友A:
两个开关是什么开关,io量,同源就没关系,不同源就加个继电器转一下

网友B:
这就是我们的大学的破教材,念了四年,这么简单个问题都搞不定
小侯

网友C:
你上好料的訊號先推動一個繼電器
繼電器接點再去推兩邊不就好了
這樣就不用考慮兩邊電壓
不然就是PLC接收到上料完成信號再送一個輸出給你的中間繼電器也是可以
作法應該是這兩種比較簡單

网友D:
没搞懂你的意思,上料开关信号用一个继电器转一下就可以,模拟量信号的就不好转

网友E:
这就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F:
最好不要这样,改成干接点稳妥点,两个开关控制两个继电器转成干接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