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一个变量数值不同显示不同内容
Wang123456

楼主(2020-09-04):
组态王中一个变量数值不同显示不同内容,请问如何组态?
下载积分:+1(liuxuncheng2)

网友A:
是变量值显示不同画面还是啥 说详细点
可以用case语句或if语句实现。

网友B:
写脚本 if xx=1 xxx=自动模式"
if xx=2 xxx=手动模式"
Wang123456

楼主:
已经解决,PLC为西门子S7_1513,上位机为组态王,PLC数据块中一个整型变量,根据不同数值上位机要显示不同文字,及不同颜色指示灯。
组态王中一个变量数值不同显示不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