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FX3GA;分别可以带多少FX3U-1PG?多台CPU并联通信咋样?

楼主(2020-09-04):
FX3U,FX3GA;分别可以带多少FX3U-1PG?

网友A:
FX3U理论上可以带8个FX3U-1PG
FX3GA按官方说明是不行,实际也可以带2-3个
如果多轴的话,用FX5U好些,就算要扩展FX5-16ET/ES-H 也比FX3U-1PG便宜。

网友B:
FX3系列,只要有挂定位模块的需求,就换5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