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4):
问题事件名称:    BEX64
  应用程序名:    Eplan.exe
  应用程序版本:    2.7.3.11418
  应用程序时间戳:    596d40a6
  故障模块名称:    StackHash_b4ee
  故障模块版本:    0.0.0.0
  故障模块时间戳:    00000000
  异常偏移:    000007fee54b9238
  异常代码:    c0000005
  异常数据:    0000000000000008
  OS 版本:    6.1.7601.2.1.0.256.48
  区域设置 ID:    2052
  其他信息 1:    b4ee
  其他信息 2:    b4ee5de6a2322745523997a782b35692
  其他信息 3:    277e
  其他信息 4:    277e19c30fbd5f6bb531ec9e027c37c3

联机阅读隐私声明: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104288&clcid=0x0804

如果无法获取联机隐私声明,请脱机阅读我们的隐私声明:
  C:\Windows\system32\zh-CN\erofflps.txt
cnydb

网友A:
我的也是,好像跟你的有点区别。
问题签名:
  问题事件名称:    BEX64
  应用程序名:    Eplan.exe
  应用程序版本:    2.7.3.11418
  应用程序时间戳:    596d40a6
  故障模块名称:    ACEOLEDB.DLL_unloaded
  故障模块版本:    0.0.0.0
  故障模块时间戳:    5e45e258
  异常偏移:    000007feeb6ef5b0
  异常代码:    c0000005
  异常数据:    0000000000000008
  OS 版本:    6.1.7601.2.1.0.256.1
  区域设置 ID:    2052
  其他信息 1:    418e
  其他信息 2:    418e1006f281667b0345b1cc14509ccb
  其他信息 3:    8495
  其他信息 4:    8495fc8851b387ae25401dcf00c21848
cnydb

网友A:
问题签名:
  问题事件名称:    APPCRASH
  应用程序名:    Eplan.exe
  应用程序版本:    2.7.3.11418
  应用程序时间戳:    596d40a6
  故障模块名称:    ACEOLEDB.DLL_unloaded
  故障模块版本:    0.0.0.0
  故障模块时间戳:    5e45e258
  异常代码:    c000041d
  异常偏移:    000007feeb6ef5b0
  OS 版本:    6.1.7601.2.1.0.256.1
  区域设置 ID:    2052
  其他信息 1:    1805
  其他信息 2:    18057861c28b56dd408a0ea507881c80
  其他信息 3:    b1bf
  其他信息 4:    b1bf41f83126144e6a98fbae1f3348a0

网友B(2021-02-22):
我的也出现其他各种问题终止退出,怎么都解决不了,后来重做的系统,都正常了,可能是各种软件的安装和卸载及系统清理造成一些系统文件丢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