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4):
                                    ▁▁▁▁▁▁▁▁▁▁▁▁▁▁▁▁▁▁▁▁▁▁▁▁▁▁▁▁
R101.6                        ▏ SUB 58       ▏   10                             ▏                                                     R0053.8
------▏▏--------------------▏ DIFU           ▏                                    ▏▬▬▬▬▬▬▬▬▬▬▬▬▬▬▬▬〇
启动                           ▏ ▁▁▁▁▁▁▁▁▁▏▁▁▁▁▁▁▁▁▁▁▁▁▁▁▁▁▁▏

   R0053.8                  Y0004.8                                                                                                    Y0004.8
------▏   ▏------------------▏ /▏---▬▬▬▬▬▬▬▬▬▬▬▬▬▬▬▬▬▬▬▬▬▬▬▬▬▬▬▬▬▬〇
                                                         ▏                                                                                              输出
                                                         ▏
                                                         ▏
  R0053.8                   Y0004.8         ▏
-----▏ /▏▬▬▬▬▬-▏   ▏-▬▬▬▬

         这里,R101.6为外部输入,可由外部按钮控制。R101.6 ON,则R0053.8也处于ON,继而Y0004.8亦置为ON;R101.6 再次置ON,则R0053.8处于OFF,继而Y0004.8亦置为OFF.也就是说,R101.6第一次 ON,Y0004.8置为ON;R101.6第二次 ON,Y0004.8置为OFF;R101.6第三次 ON,Y0004.8置为ON;R101.6第四次 ON,Y0004.8置为OFF......以此类推。
         这样,就实现了一键启停。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A(2021-01-23):
R101.6 再次置ON,则R0053.8处于OFF,
上面好像说错了吧,逻辑分析的也有?

网友B:
这个是一个经典的用法。R101.6ON, 则R0053.8ON一个周期。它的意思是第二次R101.6 on时,断开自锁的常闭。

网友C:
确实是一个按钮交替输出的经典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