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松下A5伺服里的定位结束输出信号怎么使用?

楼主(2020-09-05):
求助 求助 松下A5伺服里的定位结束输出信号怎么和三菱3U PLC的定位指令做配合使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定位输入,程序再继续下一步咯,

网友B:
松下A5的定位结束信号是38和39脚,PLC是NPN低电平输入时,38脚接开关电源0V,39脚接PLC的输入点X*。
目前估计80%的人都没接这个信号,都是PLC定位脉冲发送完,就当马达定位结束了,要不就是加点延时。

网友C:
寄存器脉冲数量匹配+定位结束信号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