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程序中输出线圈不响应

楼主(2020-09-05):
在程序中无双线圈,线圈限制条件都满足后,线圈不动作。且线圈可以强制。

网友A:
肯定是那个中间继电器程序是通,实际扫描到这步断开了。
比如你Y14不输出,你可以把Y14前面的条件一个个短接就可以找出哪个问题了。

网友B:
有程序不会监视

网友C:
像多条件或者带变址触发输出的程序,一定要学会快速写查通断条件的手法。
你这里的 OUT Y14,前面都是直白的条件,一眼即可得知哪个条件没有满足。
如果是M28Z2,等等带变址,且还带循环的,不写监控查通断,要搞半天。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C:
线圈可以被强制,表明没有多重输出,你设置这支程序被扫描了吗?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C:
线圈可以被强制,是否这段程序属于某个子程序,而这个子程序没有被调用?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D:
这是因为重复使用了Y点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E:
在线监控什么都明白了,像这种开关量的仿真也可以仿真出来。

网友F:
最好在线监控一下,不行的话找个经验多的人帮看一下。

网友G:
这样写程序可读性不强,建议拆分成几部分写。如手动,自动,报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