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光洋plc不能连接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0-09-05):
描述:连接图片
我一共五个,其他的plc可以连接,就有两个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哪个大神指点一下 啊

网友A:
通讯口没有坏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应该没坏吧!五台有三台可以连接,两台出现这种情况,不应该两台都坏掉吧

楼主:
我有点怀疑是使用手持编程器锁定了什么东西,禁止电脑连接

楼主:
选择新建连接会出现读取ID错误,然后就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