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SCL编程逻辑思维考验又来了

楼主(2020-09-05):
//I0.0下降沿 单按钮启停控制Q0.0
"M0.0" := NOT "I0.0" AND "M0.1";
"M0.3" := "M0.0" AND "Q0.0";
"Q0.0" := ("M0.0" OR "Q0.0")AND NOT "M0.3" ;
"M0.1" := "I0.0";
//只用简单逻辑 控制电机单按钮启停

网友A:
自锁按钮 Q0.0:=I0.0;

网友B:
//I0.0下降沿 单按钮启停控制Q0.0
"M0.0" := NOT "I0.0" AND "M0.1"; (*取下降沿*)
"M0.3" := "M0.0" AND "Q0.0"; (*每次下降沿输出状态判断*)
"Q0.0" := ("M0.0" OR "Q0.0")AND NOT "M0.3" ;(*自锁执行加取反执行*)
"M0.1" := "I0.0";
//只用简单逻辑 控制电机单按钮启停
有点意思
完全正确

网友C:
有趣
努力,奋斗

网友D(2020-10-14):
/////////////难道这不香吗
ORP(Clk:=I0.0);
IF ORP.Q THEN
Q0.0:=NOT Q0.0;
END_IF;
////////////////////
不是香不香的问题,锻炼新手编程逻辑思维。

网友E:
逻辑不对吧,怎么看都实现不了启保停
是单按钮启停, I0.0是启停按钮。

网友E:
楼主程序有上电运行过没有
测试过的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