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85通讯指令

楼主(2020-09-05):
查了好多资料还是没看懂,特来请教,感谢大家!
MOV H1 D8421
MOV K24727 D8120
MOV K0 D8121
MOV K1 D8129
ADPRW H1 H3 H102 H2 D5000
ADPRW H2 H3 K200 H1 D6100
ADPRW H3 H3 K200 H1 D534
ADPRW H4 H6 H0 K2 D6046
ADPRW H5 H3 H602 K2 D513

网友A:
D8421,设定计算机链接的站号。 (通道2用)
D8120 通信格式设定(一般用H) (通道1用)
其他的查手册或者指令

网友B:
485ADP特有的ADPRW专用读写指令,手册上有案例,而且一般人用这个通讯板也是照着写的程序

楼主:
手册上没有这种格式的写法,很奇葩
菜欧欧

网友C:
感觉你这个通讯格式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