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不解

楼主(2020-09-06):
一台机器用FX1N连接一台MR-J2S伺服驱动器,Y0接的PP,Y1接的NP,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方式设置为脉冲+方向,机器目前正常使用中。
从PLC上传程序发现有两条脉冲指令,一条是DPLSR K60000 D1108 K150 Y000;一条是DPLSY K90000 K5 Y001。
明明Y1接的NP是方向信号,为什么后一条指令指定Y1为脉冲信号。望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Y0,Y1是脉冲的

网友B:
为了确认脉冲和方向接线对不对,
存在既合理!

网友C:
驱动器是可以设置为双脉冲输入的
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为脉冲+方向

楼主: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为脉冲+方向

网友D:
一条是DPLSY K90000 K5 Y001,这不是0.2秒周期的定时信号了吗。频率有这么低的脉冲?是否Y001只是0.2秒的开关信号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