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C报F4.4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09-06):
当我的位置指令设定值为100万时,就会报F4.4,而99万时就不会报警,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是不是伺服里的设置参数设了范围。是100万?
找了几次了,没找到有这个设定

网友B:
看看手册,里面是有设置范围的
是的,刚看到手册里这个最大值只能到999999

网友C:
你用的是电子齿轮比不,发这么大的脉冲
,发送最大最大6个9.
我就是试一下最多能发多少脉冲
JE-C报F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