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台达文本编程怎么写上升沿

楼主(2020-09-06):
台达文本编程怎么写上升沿

网友A:
瞬时ON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瞬时ON是啥呀

网友B:
文本是做画面的 放数据设定 按钮等等原件
报警等
程序是plc做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