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0IH与电脑相连如何设置才能下载正确

楼主(2020-09-06):
各位大神,威纶通TK6070IH与电脑相连,第一次连电脑 下载可以的,第二次下载就显示检查HMI型号是否正确,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求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重启电脑??

楼主:
第一次可以,第二次又是一样,连不上

网友B:
你是不是更改了这里的选项?重新选择下正确的机型试试。

网友C:
直接在编辑软件里面下载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