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7):
to H0 K1500 K9001 K3    //表示数据K9001写入0号模块,#1500缓存区,#1501 #1502 三个缓冲器

改用[mov k9001  u0\g1500]   好像有点对应不上

网友A:
K9001  是原点复位,一个字就够了
我是想研究一下写多个字时候用mov指令,还是什么指令
QQ:569456723

网友B:
mov k9001  u0\g1500
mov k9001  g1500\u0

from T0
一個讀一個寫~~都一樣東西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小侯

网友C:
你應該是要用
FMOV K9001 U0\G1500 K3
才對

如果是
TO H0 K1500 K9001 K1
用的是 MOV就好

那像你的
TO H0 K1500 K9001 K3

除了用FMOV K9001 U0\G1500 K3外

那就是連續3個MOV指令
MOV K9001 U0\G1500
MOV K9001 U0\G1501
MOV K9001 U0\G1502
FMOV指令能模块写缓冲区???K3很关键哦
  • 下载积分:+1(许永林) 好贴好贴!

网友D:
    我是沒用過這個指令mov k9001  "g1500\u0" 剛稍微試了一下,無法編寫顯示錯誤...

    我的認知是MOV K9001 U0\G1500 這個是寫入,讀取一般我習慣丟到某個暫存區。例如 MOV U0\G1500 D100

    另外樓主的指令怪怪的如果您的是QD75P4N的緩衝區的話#1501、#1502應該不能寫入K9001值....

    所以照您的指令應該改成 TO H0 K1500 D100 K3 (D100、D101、D102再分別寫入數值)對應到MOV 就為 BMOV D100 U0\G1500 K3

    以上為個人目前寫程式手法,有錯還請指教~~
    mov指令在写或者读多个缓存区时候还是没有FROM/TO指令功能全

楼主:
    用FMOV和BMOV指令写不进去哦!语法错误,缓存区只能一个个的写吗??

网友E:
    u0\g1500 用G地址能用软件自带的样本注译很方便的,省很多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FMOV和BMOV指令写不进去哦!语法错误,缓存区只能一个个的写吗??

    不知道你用的型號是什麼? 我是用Q03UDE測試的,另外我看你圖片似乎是打"UO/G0"  U"O" 圖片看起來是英文的O應該是0沒有O最多只到F

    真诚感谢!测试可以,应该是我输入错误

网友F:
    没啥区别,用MOV指令就行了,从来都没用过读写指令。
    小侯

网友C:
    以前PLC對特殊模組的寫法比較像PLC對外部
    所以用TO\FROM
    我記得從FX3U Q-TYPE以後這些特殊模組就像PLC的內建功能
    緩衝區就如同暫存器的U\G
    所以一般暫存器能用的指令他們大多能接受

    好贴好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