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三菱Q系列 IO 名称

楼主(2020-09-07):
怎么还有 X2F 这类的 看的我脑瓜疼啊 老铁们 能自定义嘛 我是Q1的CPU

网友A:
F是代表16进制。 QX QY的16进制不能修改的。
这样数的:20 X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00-0F刚好16个点,00-1F是32个点。
Q的很多IO模块都是16点,32点,64点。所以用16进制算起来也比较方便。
下载积分:+3(onlinechina) 真诚感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说明你还没习惯

网友C:
有很多PLC都是16进制的IO,比如松下

网友D:
一般都用8进制的,还有用10进制的,Q系列是用的16进制。

网友E:
先看看计算机进制这块的知识
拆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