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7):
 如图中程序所示,第一次进入S0.1中执行时,计数器C0的值达到3后,转移至下一步。当整个流程执行完再次进入S0.1后,我的思路是先由S0.1的上升沿对C0进行复位,再计数至3后跳转,可程序在第一次循环后C0的值无法复位,一直为3,就导致此步直接跳转,这是什么原因呢?求前辈指导

楼主:
这段程序我单独写出来试验是可以实现我想要的目的,可为什么放入顺控梯形图中就无法实现呢?

楼主:
有木有前辈指导下呢?

网友A:
要把c0单独的复位才行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

网友B:
    跳转到S0.2后复位C0。
    或者执行完所有步后先复位C0,再跳转到S0.1。
    就OK了。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我后来也是在转到S0.1前 ..

楼主:
    我后来也是正如楼上前辈的指导,在S0.5中加入了计数器的复位指令,起先在复位计数器时加入了上升沿检测,还是复位不了,后来我将上升沿指令去掉了,程序顺利执行。

    会不会这个问题就和S0.1中不能复位的原因一样,只是因为有了沿触发???可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网友C:
    要考虑扫描周期的问题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

网友D:
    因为你用的是顺序控制,一旦跳转,程序将不再扫描其他步序的内容,也就意味不会满足上升沿的条件(上一次扫描为OFF,本次扫描为ON)。第一遍走流程可以,第二遍就不可以了,没有扫描到0FF的状态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你用的是顺序控制,一旦跳转,程序将不再扫描其他步序的内容,也就意味不会满足上升沿的条件(上一次扫描为OFF,本次扫描为ON)。第一遍走流程可以,第二遍就不可以了,没有扫描到0FF的状态

    在跳转到当前步时,当前步的状态从0变成1,为什么说“第二遍就不可以了,没有扫描到0FF的状态”呢?您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理解:在上一步中,转移条件满足,要转移到下一步前,已将下一步的状态置1,等下一步的状态(如S0.2)变成1后再进入S0.2中的程序执行,也就是在S0.2中没有了OFF变成ON的过程

楼主:
    好像有点明白7楼前辈的意思了:因为上升沿检测要上一个扫描周期是OFF状态,下一个扫描周期是ON状态,才认为检测到了上升沿信号。而顺序控制指令中,除了当前步其他步是不扫描的,也就是前一次的OFF状态没有,转移至当前步后该状态变成了ON,所有就没有了上升沿信号,此为正确理解方式,上面的理解不对!谢谢7楼的前辈指导,让我加深了对沿指令的理解。
    zsh340

网友E:
    西门子的步进顺序功能不好.步进顺序功能还是三菱的好用.

网友F:
    可能是扫描周期和时钟通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