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Q64TCTTN模块手动PID调节问题请教

楼主(2020-09-07):
这个模块接了个热电偶模块,现在自动调谐好像没有反应,后来改成手动调谐,温度设定75度,可以恒温在75左右, 就是在当刚开机的时候离目标温度相差很大,不应该一直在加热吗,温度模块有输出吗,可是也是加热几秒就停了,在加热几秒,这个时候不应该一直在加热吗,不间断吗,不知道我理解有没有问题。请教下。谢谢

网友A:
加热一般有两种:快速但是精度不高,温度有跳动,慢速但是精度高,温度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