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7):
大神帮我看看 这个定位指令怎么接通不了

网友A:
程序都没放出来,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都没放出来,怎么看

就是这么一行而已 其他都是设置的速度和位置。

楼主:
这样都不行, 不知道啥鬼意思。整个程序就是这两行。就是不执行

网友B:
是在模拟还是下进PLC里监视的?
高速脉冲无法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模拟还是下进PLC里监视的?
高速脉冲无法模拟的

多谢,应该问题就在这里了。我是一直模拟的。等下去车间拿PLC下程序进去再试试。,昨晚后面我想应该也是这个原因。要么就是不支持模拟要么就是模拟器装的有问题。

网友C:
定位指令是模拟 不出来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高速计数器   中断  定位  通信  PID 建议不用模拟

网友E(2020-11-02):
定位指令无法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