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C的正负极限及原点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09-07):
极限这些是能对应寄储区的吗?还是直接接在JE-C伺服上的呢?如果接在伺服上,程序上如何知道呢?

网友A:
应该接线或用软元件都可以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极限接在伺服上,伺服会停程序不会停,可以两者都接或者只接在PLC;原点要接在PLC上

网友C:
JE-C伺服正负极限在控制2C12 里面,监控控制字的16位的状态来区分左右极限,原点接在伺服接口的2号引脚上面,默认配置文件登陆模式2号引脚为DOG。伺服有检出标志位。MR-JE-C轨迹模式篇手册资料。
JE-C的正负极限及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