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管检测,传感器选型。

楼主(2020-09-08):
直径为10mm的玻璃管,求推荐一款,可检测有无的光纤或者光电传感器

网友A:
透明??那可能不好弄

网友B:
成本最低,位置许可就用 微动开关

网友C:
松下有检测玻璃行业的光电感应器

网友D:
普通光纤加聚光镜

楼主:
暂订型号为松下,光纤FT-E23

楼主:
玻璃管的一头,还存在0.3mm台阶。

网友E:
超声波检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超声波检测?
这个可以,
加油!

网友G:
胜蓝K012不知道行不行,反正我们的透明Tray盘无压力

网友H:
基恩士也有,可以让基恩士上面服务,实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