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3U的结构化编程,测试可行。请大神指点怎么更进一步

楼主(2020-09-08):
折腾了2个晚上,搞定了手动模式下常用的程序。各位大神指点下自动流程应该怎么来规划比较合理。

网友A:
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义不大
3U不能像5U或者Q可以在参数设置里面去设置轴的参数。我觉得搞一个FB块还是有意义。每次增加轴就调用1次FB块。有几个轴就调用几次FB。把参数填进去就可以了。还是会比梯形图编程省事一些吧。
增加气缸和输出点时也是一样。直接填入软元件编号就行。不用去梯形图里再编一次程序。当然去梯形图里面复制粘贴也是可行的。

网友B:
牛逼,有意义

网友C:
FX5UC自带FB
运动控制的都有

网友D:
值得点赞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5UC自带FB
运动控制的都有
主要用在3U上。我们公司主要还是用3U。。小公司省成本。

网友E:
你可以了解一下什么是FBD,什么是FB,我喜欢FB多点,FBD我觉得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加油!
杨乐乐之歌

网友F:
这个可以有,向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G:
3U最大的问题是容量太小了,程序源代码基本是没办法写进去的,讲成本我反而觉得现阶段还是5U或者5UC好点,尤其是涉及到会有网络通讯的时候。

网友H:
FB块我觉得作用不大的原因是,大程序用FB块的真的不多,我常修改液晶面板设备程序很多编程模式没开FB功能,
上下游交握程序的时序都一样的也无法套用FB块~梯形图好用。

网友I:
windows软件最成功的是什么,答案是封装。  FB功能类似封装。
还是有意义的。
按功能封装。

网友J:
我比较喜欢用ST语言写,不过最近纠结一个问题,就是多重数据块的问题,因为FD在调用时需要用到定时器的话目前只能在调用时对应的定时器作为输入,有没有像西门子的多重数据块,也就是在FB里面的定时器每个调用自动有独立的背景数据

网友K:
三菱的编程思路已经在向欧系学习了

网友L:
学习,围观!

知易行难

网友G:
引用 网友H:
FB块我觉得作用不大的原因是,大程序用FB块的真的不多,我常修改液晶面板设备程序很多编程模式没开FB功能,
上下游交握程序的时序都一样的也无法套用FB块~梯形图好用。

很正常,目前来说面板厂制程主力机类似邦定段的机台大部分都是日本的,按照他们的尿性,developer才是他们最喜欢用的。。

网友M:
三菱,西门子一家亲

网友H:
结构化编程要把结构缩小不建议一个块放那么多东西,像伺服服功能块就要分成寸动,定位,复位,异常读出。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好贴好贴!

网友N:
有资料么,这个很少找到FB的资料呀

网友H(2020-10-31):
引用 网友G:
很正常,目前来说面板厂制程主力机类似邦定段的机台大部分都是日本的,按照他们的尿性,developer才是他们最喜欢用的。。
5U跟R系列有改善了这个问题默认都是开启标签功能,只是没机会用上R系列

网友O:
脉冲端子和方向端子填在fb的外面吗

网友P:
LZ可以分享一下程序吗?

网友Q:
以前这样做过,但是这样的情况下比普通梯形图占用更大的容量空间

网友R:
程序分享出来呀

网友S:
块里面的程序可以分享学习一下哇?

网友T:
GX Works2 Version 1 操作手册 简单工程 功能块篇
GX Works2 Version 1 操作手册 结构化工程篇
可以看看这两个

网友U:
这个给力啊,给力啊

网友V(2021-10-14):
讨论挺好的

网友W:
FX3U不像FX5U,其FB有点仿西门子的意思,比如FB内多定时器,只能用IEC的,占变量,比常规写法多了很多步。不过也是有优点,比如我写老练测试程序,几十个通道,用FB就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