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台达扭矩模式

楼主(2020-09-08):
台达伺服电机扭矩模式,模拟量控制接线,各位老大看看有问题吗,以前都是位置模式,没做过扭矩控制
用断使能方式停止,正负电压控制转向?

网友A:
不清楚,台达的伺服驱动器没有正反转端子吗。三菱通过正反转端子控制启动和旋转方向
下载积分:+3(荏苒几盈虚) 热心助人!

网友B:
没问题 也可以不用 使能控制启停 用 电压来控制启停 输出 0电压 没扭矩值 不就不转 了吗
下载积分:+3(荏苒几盈虚) 热心助人!

网友C:
扭矩模式扭矩为0,类似开车,只是油门放开了,不会马上停止,会根据机械的惯性滑行停止,
如果关闭始能,则根据P1-32是否有设定动态煞车决定停止方式(动态煞车或Free Run)
下载积分:+3(荏苒几盈虚)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台达的伺服驱动器没有正反转端子吗。三菱通过正反转端子控制启动和旋转方向
台达没有固定的正反端子,不过可以扩展参数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