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8):
各位大神,请问这个高压测试仪的5000V电压,0.3A电流 ,若中间加个类似于继电器,来控制通断,要选用 什么 样的元件?

网友A:
这个绝缘要求太高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如果频繁通断的话,普通的接触器都不可行,需要使用机械凸轮才行,
如果不是频繁通断,接触器有型号可行,但是建议不要买施耐德的,施耐德偷工减料,会烧线圈,看清楚是烧线圈,不是接触端子,很神奇的。

网友C:
不懂,IGBT可以不。

网友D:
要用封闭式油浸接触器做开关。

网友E:
5000KV應該算特高壓
有專門人員處理,不該也不行由一般人處理。

其實我比較好奇
5000KV电压如何產生?

楼主:
不好意思,搞错了多打了个K,

网友F:
纠结个鬼      交流接触器就行了         没钱的话正泰        有钱就  西门子  伊顿          这种设备做过几百台
耐压仪   艾诺  仪迪   长盛    致茂  华仪   菊水  都玩过
唯一要注意的是   灰尘 接触器不能进灰或者其他东西    不然影响     测试的漏电流

网友G:
用接触器就行了,没有必要纠结。选带灭弧罩的

网友H:
引用楼主janvaz于2020-09-08 11:09发表的 高压测试通断 选型 :
各位大神,请问这个高压测试仪的5000V电压,0.3A电流 ,若中间加个类似于继电器,来控制通断,要选用 什么 样的元件?

高压行业,有专门耐高压的真空接触器

网友I:
这要看是什么源,三相交流高压的话,可能要用真空接触器,控制单根高压的话一个好点的接触器就行。我们公司6Kⅴ匝问仪真空继电器损坏就用小型继电器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