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4.0.1.0

楼主(2020-09-08):
请问各位大师,哪里可以下载博图v14.0.1.0版本

网友A:
官网一般可以下,速度快。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40158/simatic-step-7-
(tia-portal)-v14-%E8%AF%95%E7%94%A8%E7%89%88%E4%B8%8B%E8%BD%BD?dti=0&lc=zh-CN

楼主:
你好,还是v14.0

网友B:
直接博图软件检查更新下载安装就可以

楼主:
连接不了服务器

网友C:
查看一下服务器连接有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