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三菱的PLC如何跟两个触摸屏同时通讯呢?

楼主(2020-09-09):
如题,请教下大家,有这样用过的吗?

网友A:
4台都用过,走以太网方便得很
下载积分:+5(wzy139076378) 真诚感谢!

网友B:
整个路由器,以太网,或者485,
下载积分:+5(wzy139076378) 真诚感谢!

网友C:
可以用以太網口,也可以加一個通信模塊,擴展出來一個通信口
下载积分:+5(wzy139076378) 真诚感谢!

网友D:
485串一起
下载积分:+5(wzy139076378) 真诚感谢!

网友E:
以太网,两个触摸屏设不同的IP就行了
下载积分:+5(wzy139076378) 真诚感谢!

网友F:
以太网,232,485都可以,看你想怎么用
下载积分:+5(wzy139076378) 真诚感谢!

网友G:
不就是加一个422BD不就行……两个屏的程序都一样
下载积分:+5(wzy139076378) 真诚感谢!

网友H:
FX3U 3GA编程口连接一个
加个422或者232 485bd模块连接一个
FX5U的可以485口连接一个 网口连接一个
下载积分:+5(wzy139076378) 热心助人!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I:
5楼正解,网络很方便

网友J:
网络最方便,IP一设,搞定

网友K:
两个PLC和一个触摸屏不需要多的外联。一般触摸屏都有两个端口,看端口就行。根据协议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L:
交换机,走IP地址。就是有一奈奈滞后,交换机相应速度制约

网友M:
一主二从,485bd就可以,不考虑成本直接以太网模块也可以。

网友N:
以太网通讯:
两个屏设置不同的IP地址(比如192.168.1.100&192.168.1.101)
两个屏通讯设置指向PLC的网络IP地址(192.168.1.10)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网友O(2020-10-11):
有一台王九不用说了,多挂几个都没问题,还有就是加通讯扩展,威纶通可以不用加通讯模块,内部设定下可以两个屏穿透,,在家园搜下就有一机多屏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