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C伺服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09-09):
齿轮比是131072:2000,每2000转一圈,现在速度频率是8万,显示的转速却只有800转,这是为什么呢?不是应该是2400转吗?

网友A:
第5 项 27000/2000=13.5r/s 13.5*60=810r/m
第1 项,反馈的脉冲一圈输出多少脉冲是可以设置的
真要算 就用第4项,或第5 项去算
实际上我发10万个脉冲,显示是1000转,转起来看着也像1000转的样子,不像有3000转

网友B:
希望哪位大师上个案例。。。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有没有关于设定参数学习的,感谢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帮忙看一下,齿轮比是131072:2000,编码器输出脉冲也是2000,现在转的速度没我想的那么快,是哪里不对吗

网友A:
实际上我发10万个脉冲,显示是1000转,转起来看着也像1000转的样子,不像有3000转
那只能说明你的电子齿轮比不对或没下进驱动器
参数的确是下载进去了,已经显示下载完成,驱动器需要重启了

网友A:
10W/1K*60=6000
伺服现在是6000个脉冲一圈
前面你说发8W脉冲只有800转
8W/6K*60=13.333333*60=800转
再次验证是了你的电子齿轮比不对,伺服是6000脉冲一圈,你说的2000个脉冲一圈参数设下进去
但是我发2000个脉冲是转一圈啊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参数如图所示,已经是下载进去了,显示驱动器需要重启了,发的脉冲数也是2000个脉冲1圈的,从驱动器读取回来的参数也一致的,现在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想不通,帮心看一下为什么?感谢!

网友C:
大家都被你带沟里去了。
为什么?感谢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问题已解决,JE-C伺服是以转速为单位的,而不是以脉冲为单位,发10万频率对应的是1000.00转

网友D:
围观!

JE-C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