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9):
各位大侠!谁有欧姆龙温控表E5CC与三菱PLC通讯程序,我研究好几天没有研究明白,想借鉴一下,谢谢!!!!!可发到邮箱  434234782@QQ.com

网友A:
引用楼主zhaoliguo于2020-09-09 15:57发表的 欧姆龙温控表与三菱3UPLC通讯请教 :
各位大侠!谁有欧姆龙温控表E5CC与三菱PLC通讯程序,我研究好几天没有研究明白,想借鉴一下,谢谢!!!!!可发到邮箱  434234782@QQ.com

你不会是在plc爱好者群里问过了吧

网友B:
楼主研究到哪一步了啊,说出来别人才好帮助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研究到哪一步了啊,说出来别人才好帮助你啊

通讯不上,没研究明白?第一次做通讯

楼主:
引用楼主zhaoliguo于2020-09-09 15:57发表的 欧姆龙温控表与三菱3UPLC通讯请教 :
各位大侠!谁有欧姆龙温控表E5CC与三菱PLC通讯程序,我研究好几天没有研究明白,想借鉴一下,谢谢!!!!!可发到邮箱  434234782@QQ.com

三块温控表一起通讯,读取实际值,写入设定值

网友C:
欧姆龙温控表E5CC与三菱PLC通讯,,是RS485通讯吗?三菱是什么系列的,什么模块和仪表通讯?

网友D:
这个用无协议,直接设定参数,无需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温控表E5CC与三菱PLC通讯,,是RS485通讯吗?三菱是什么系列的,什么模块和仪表通讯?

FX3U系列的安装485通讯模块与4块欧姆龙温控表通讯读取PV值和写入SV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