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9):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把负载的电流显示到触摸屏中,用什么模块,

例:100KW的设备,就有100个负载,每一个负载的电流怎么检测,然后传到触摸屏中

  或者有没有什么模块可以单个采集,然后汇总,最后通过plc读取,最后传到触摸屏中显示

网友A:
检测100个负载,模块配置和数据处理,硬件成本会很高哦,你做的什么设备啊,真有必要这样检测?
工业微波干燥,如果每一套微波源都有电流在屏上显示,会很直观地看到微波源的工作状态,也便于维修更换,现在就是想找便宜的还能通信的电流检测模块

网友B:
带有通讯远程模块比较好点,个人认为
感谢

网友C:
不会很便宜,检测电流的带485通讯的表也要100左右一个了,不如用4路的plc模块,但是100路,,,好像没得选啊
还有300千瓦的,哎

网友D:
不在乎成本的话,松下AKW系列电力监控仪表,
KW2G,。一个主机可以带16路,  监控每路线的电流,支持485通讯,好像已经停产,应该有新型号替代。

好的我查一下,谢谢

网友E:
16/32路的电流输入485通讯的多加几个就好了。
这样好啊,是什么样子的,大哥你有链接吗,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