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9):
求助:
QD75MH4模块和MR-J3-10B伺服用光纤已经连接。模块上的上限,下限,dog已经连接好。伺服上的急停也通过参数PA04设定为0100。在works2的工具里进行测试时需要让伺服on后可以正转反转。
问题1:伺服没有on,只有b01,没有到d01这一步,这个和伺服的cn3接插件没有接线有关联吗?cn3上没有伺服on的信号线。
问题2:模块的g816的b2里没有伺服on的信号.梯形图直接接通y0后x0也不会接通。这个和伺服没有on有关联把?

哪位大神知道的请加微信:13967826392。有红包感谢。

网友A:
写对应缓存使伺服进行使能状态。。然后使用点动缓存和点动速度缓存进行控制。。

网友B:
看手册,按范例程序编写

楼主:
最终搞定了。并不是看手册就能轻易搞定的事情。有些要慢慢琢磨琢磨的。

网友C:
用这个都不需要极限原点感应器的吧???直接K9001原点有记忆的

网友D(2020-12-09):
请问楼主有中文的手册吗? 网上全是英文版、吃不消啊

网友E(2021-03-11):
我也在找中文手册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找中文手册啊?

没有中文手册  看QD75D的手册就行了  除了和驱动器连接一个是光纤  一个是脉冲  其他的基本上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