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0):
目前在电脑侧需要从fx2n中读取数据,了解下来有
1,通过编程口协议读取,需要自己在pc端写协议
2,通过编程口/扩展232/485/422,通过自由口协议读取,需要在plc侧,pc侧两边都写程序。
各位还有其它的通讯方法吗?

目前电脑端有现成的modbus(tcp&rtu都可支持),mc协议(听说只支持Q系列plc)。

网友A:
网上见过FX2N 以太网的通讯模块,
这个型号已经停产将N久,
看样子FX3U也快要停产,
这么老的型号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B:
如果和电脑通讯,也就这二种方式。
有的时候需要用到一个控件,我们论坛有下载。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编程口没有被触摸屏占用的话可以支持MC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口没有被触摸屏占用的话可以支持MC协议的

如果是这样,那就好办了,我先去试试

圆形的编程口是422协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见过FX2N 以太网的通讯模块,
这个型号已经停产将N久,
看样子FX3U也快要停产,
这么老的型号就不要折腾了。

项目上有些数据需要从老旧设备plc上读取,没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项目上有些数据需要从老旧设备plc上读取,没办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4.4937b475xsxQT9&id=623448946955&ns=1&abbucket=17#detail

不作推销,
公司设备有用这种类型模块,不用写程序。

网友D:
FX2NC-ENET,淘宝闲鱼上有人出